家庭
一台变频器供应两台电机可行性?

楼主(2016-09-12):
我用一台2.2KW变频器控制两台1.1KW电机能用吗?
如果频繁启动,耐用性?

网友A:
一拖N,变频器的功率必须要大于N台电机功率之和1.2倍才能保证耐用和稳定运行。

网友B:
临时使用是可以的,长期频繁使用很容易损坏电气元件

网友C:
临时也不行的!因为你选的变频器功率太小了,3.7KW以上的变频带2台1.1KW的电机还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