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触摸屏能设置做出像pid那样的曲线图嘛?

楼主(2016-09-12):
现在想在屏上做一个pid曲线图,一条基准线(设定值),一条实时的数据曲线,请问应该用什么元件进行。刚用“趋势图”功能设置,无法做到两条取自不同参数的线在同一个图里。。。请问各位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A:
用采样图啊,一个图8条曲线都行。

网友A:
先建立采样资料,然后建立趋势图的时候,选数据来源就选你建立的采样资料,别说两条曲线,8条曲线都能显示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建立采样资料,然后建立趋势图的时候,选数据来源就选你建立的采样资料,别说两条曲线,8条曲线都能显示出来。
现在遇到这样的情况,
,加入说我要监测D2110和D25的数据 ,现在一个曲线图里的数据来源只有一个,通道可以有多个。。。请问是不是我漏了什么功能啊,该如何实现?

网友B:
程序里把 D2110 D25 传到相邻位置还不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