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数据寄存器D 的移位问题

楼主(2016-09-12):
有一组数据,比如:D1、D2、D3、D4………D50
有什么简单的方法,把数据依次往右移动一位,也就是:
在D1的数据写入新数据之前,把D1的数据移动到D2,同理,把D2的数据移动到D3,把D3的数据移动到D4…………D49的数据移动到D50,D50的数据不移动,被覆盖。
左、右循环移位指令不能移动数据寄存器D内的数据,只能移位元件 X、Y、M、S。

网友A:
WSFLP D0 D1 K50 k1
下载积分:+1(meipingboy)

楼主:
引用 网友B:
BMOV D1 D2 K50
这个是批量传输,不对的

网友C:
用FOR指令,用变址寄存器,进行循环MOV
松下PLC交流群:QQ724991044

网友D:
FIFW指令可以做到
或按4楼 的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