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下载不了

楼主(2016-09-12):
各位大侠:今天想在工控里从新下载个三菱软件,下载不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A:
http://down.ymmfa.com/?type=soft
这里的前二个,刚才测试都可下载

楼主:
我再测试还是下载不了,难道是我的电脑有问题

楼主:
最后问题解决了

网友B:
应该是网络不好造成的
一分学习,三分实践。

网友C:
你换台电脑就行了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