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12):
  现在我们搞机械的给我这样一个动作要求:当感应器感应到产品,延迟T1时间后,电磁阀动作,动作时间为T2,但是在T1时间内,感应器感应到第二个、第三个产品时,依旧延迟T1 时间,电磁阀动作时间为T2,T2时间到结束,总觉得这个没法实现,各位大神能给个思路吗?谢谢

网友A:
具体还是没清楚你的要求,,但是你可以把计时器自锁住,,到时间后复位掉,,可能还要加计时器吧

网友B:
编写了一下,你看看,不得再问
嗯  电磁阀动作一定时间后复位,你是用电磁阀动作的时间去断开M1吗?

网友C:
具体要看你感应信号感应到第一个产品后是不是一直有信号,要是一直有信号,怎么来分辨第二个第三个产品?如果不是,那就比较简单了。
感应到第一个产品后,产品流过,信号断开,再感应第二个 第三个。。。。

网友D:
我做过类似的
收到的数据发送到D或M里存起来,然后左移或右移。
在对应的位置再输出
你的意思是用循环左移或右移指令做吗?

网友E:
这应该很简单啊  做了好多上料加工的机器  加工过程中进来第二个料  不能进去
什么意思,新手有点不懂,能否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E:
以前的一个程序
有点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