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12):
我要做一个案子,思路是这样的,用一个伺服电机带动一个吸嘴,进行1/3周往复运动,进行吸放料,要求速度要快。请问伺服电机最快做往复运动1/3周,1秒时间内最快可以几次?另外,定位时加减速时间设定多少合适?负载比较小的,只带一个吸嘴,我还没用过伺服电机,请各位大神指导一下!谢谢!
松下PLC交流群:QQ724991044

网友A:
快速正反转一样,惯量要匹配的很好,具体没弄过那么快的啊

网友B:
三菱低惯量的马达!1分钟180次是极限
http://store.taobao.com/shop/view_shop.htm?asker=wangwang&shop_nick=%B9%A4%BF%D8%B2%CC%C9%FA  欢迎光顾我的淘宝,更多更全三菱产品供应!

网友C:
凸轮机构,马达一直转就可以。速度快

网友D:
关键你电磁阀1秒钟动作三次未必能达到
用高频电磁阀应该可以达到吧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E:
伺服应该可以做到6次你吸嘴估计只能做到一次。两个根本就不匹配。一个慢一个快。
我看到自动编带机,可以一秒钟吸2次的,如果达到一秒钟吸放5次,案子就可以成功了

网友F:
我们公司做的机器有1分钟200次正反,不过光伺服就花了3W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们公司做的机器有1分钟200次正反,不过光伺服就花了3W块

用的什么型号的伺服电机?
松下PLC交流群:QQ724991044

网友G:
不考虑负荷,一秒40次!
  • 下载积分:+3(laihuaxun200) 热心助人!

网友H:
    如果达到一秒钟吸放5次,案子就可以成功了

    光伺服来回就不错了,还要吸嘴吸放动作,别想了。

网友I:
    好点的伺服在空载情况下正反转切换时间都在10ms以下5ms的样子,已3000转的来算,20ms一转,,,,,,,但是实际有负载,,如果是脉冲控制还有延时,,,具体看实际吧 。。

网友J:
    都是高手,楼上的都很有道理。电磁阀一秒钟切换三次,高速阀能达到?要是不用吸放,凸轮机构可以快到你看不见的速度

网友K:
用台达A2吧,一分钟380次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