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13):
第一次接触Proface的屏,折腾了RS232C串口一整天,手册里没有描述,在FAQ里才看到,又是为中国专门生产的,需要用ca3-usbcb-01编程线,这个家伙:

问下大家,这是唯一选择吗?

就是这个触摸屏:

网友A:
引用楼主lvpretend于2016-09-13 08:07发表的 求助,Proface 的AST3000WB是否只能通过那个USB编程? :
第一次接触Proface的屏,折腾了RS232C串口一整天,手册里没有描述,在FAQ里才看到,又是为中国专门生产的,需要用ca3-usbcb-01编程线,这个家伙:
[attachment=152482]

问下大家,这是唯一选择吗?

下载设置里面有选项的,可以USB也可以以太网或者remote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载设置里面有选项的,可以USB也可以以太网或者remote的

USB直连不行,试过了,看要求的编程线USB 线中间有电路,但不知道是什么结构。
以太网,没有接口,不支持。
U盘传送,这个屏不支持,中国专用。
想知道官方的USB 线中间那个盒子里面是什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USB直连不行,试过了,看要求的编程线USB 线中间有电路,但不知道是什么结构。
以太网,没有接口,不支持。
U盘传送,这个屏不支持,中国专用。
想知道官方的USB 线中间那个盒子里面是什么?
樓主發的數據線並非原裝,使用這種線透明傳輸有風險
  • 下载积分:+2(guochunyi) 热心助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樓主發的數據線並非原裝,使用這種線透明傳輸有風險

    谢谢提醒,只是想给屏做给数据备份。
    数据线已经到手,工程文件加密了,晕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