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型号

楼主(2016-09-13):
请问各位大神 欧姆龙CPM2AE继电器输出的 里面输出继电器是什么型号 电压是多少伏的 谢谢

网友A:
NY24W-K 型24VDC
欧姆龙的G6M-1A 24VDC也行,

楼主:
谢谢您的回答 CPM2AE里面的继电器是欧姆龙自家产的 G6M-1A 24VDC 问题中秋节前已经解决 因为PLC没有剩余的输出点 没法修改程序 只好换掉坏的输出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