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13):
  现在我们搞机械的给我这样一个动作要求:当感应器感应到产品,延迟T1时间后,电磁阀动作,动作时间为T2,但是在T1时间内,感应器感应到第二个、第三个产品时,依旧延迟T1 时间,电磁阀动作时间为T2,T2时间到结束,总觉得这个没法实现,各位大神能给个思路吗?谢谢

网友A:
你用上升沿触发一个信号 得到信号后 程序动作 信号触发后 如果还有信号触发的 那就可以处理了 这样就可以得到2个信号 程序里面基本就可以实现了 只要得到第二个信号就把时间继电器断一下  就可以了 不然就继续动作下去
你好  你的意思是要第二个 第三个...........是做信号记忆吗?还是不大明白,能否帮忙编点程序

网友B:
用脉冲上沿进行触发,如果第二个,第二个产品触发后,如果T1或T2还没有完成的话,可以直接把T1,T2清零后重新计时,这样应该是能行得通的
清零后的话,不是动作没完成吗?
松下PLC交流群:QQ724991044

网友C:
试试吧
附件: 试试吧.zip (190 K) 下载次数:12

网友D:
还是有点信息缺少的,比如产品感应器感应到产品时,电磁阀的延迟需要立即复位吗?
附件中的程序,我是按照产品感应器一触发就会将T2的延迟复位!如果不需要复位,可以将第二行的RST T2删除即可!
附件: 试试看二.rar (159 K) 下载次数:7

网友A:
试试看这个呢  M0~M2需要最后也给复位了
你好 这个就和我目前编的差不多意思,在一个扫描周期只能感应一个产品,若是将T1 T2  时间放大,在T1时间未到,再次接通X0 当前值T1清零,重新计时

网友A:
上面那个应该是可以满足你的要求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