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通讯问题

楼主(2016-09-13):
我用三菱PLC ModbusRTU通讯模式 可不可以用rs 指令读写

网友A:
FX3用专用指令。
FX1N,FX2N由于不支持。可以用MODBUS的格式来用RS发。
我用的就是FX2N的 那么D8120的b14我是选择0 还是选择1
MOV K1 D0
MOV K5 D1
MOV K0 D2
MOV K0 D3
MOV KFF D4
MOV K0 &nb

楼主:
我用的就是FX2N的 那么D8120的b14我是选择0 还是选择1
MOV K1 D0
MOV K5 D1
MOV K0 D2
MOV K0 D3
MOV KFF D4
MOV K0 D5
RS D0 K8 D200 K8
是这样的格式么 为何我用就没有通讯上 还望您多多指教

网友B:
肯定是无序协议了!设置1是三菱自己的内部协议方式

QQ:346994482

网友C:
可以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