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13):
有温度控制方面的朋友给点意见。
PLC控制多台变频风扇散热,控制的时候该怎么控制?

1:根据温度变化调整启动风扇台数,在温度变化小的时候通过调节频率稳定。
   启动一台风扇--调频--频率达到最高(温度依然高)--启动下一台风扇-调频--频率达到最高(温度依然高)---启动下一台
如果温度低了就关一台。

2:风扇全部开启,通过频率来调整。

3:混合式,混合式大概就是当整体频率升到一定值时加一台风扇启动,当整体频率降到某一值时停一台风扇。

哪种方法从节能和控制逻辑更符合温控系统,或者有别的更成熟的方案,希望有经验的朋友给点建议

网友A:
这个和水压恒压控制基本相同,省钱的话一台变频器的就可以,其它采用工频控制。
按照温度来投入,先投入变频的,从低频慢慢上升,设定时间内没降温,启动第二台工频,其它类似。
同时记录每一台风扇的使用时间,停机时先停止使用时间长的风扇,开启时先开启使用时间短的风扇。

网友B:
不知道你用到多少台风扇,只需要一只变频器就可了,到工频的时候用接触器自动切换成工频运行,我以前想帮以客户改造冷却塔上风扇的控制,后来用户不投资,就没有测试。我们可以交流一下的。

网友C:
很简单啊,

网友C:
看看恒压供水的那套,

网友D:
要用什么方案需要根据实际的情况,比如说环境的面积多大,还有温度的精度要求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和水压恒压控制基本相同,省钱的话一台变频器的就可以,其它采用工频控制。
按照温度来投入,先投入变频的,从低频慢慢上升,设定时间内没降温,启动第二台工频,其它类似。
同时记录每一台风扇的使用时间,停机时先停止使用时间长的风扇,开启时先开启使用时间短的风扇。

现在不是一台变频,是全部都是变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用到多少台风扇,只需要一只变频器就可了,到工频的时候用接触器自动切换成工频运行,我以前想帮以客户改造冷却塔上风扇的控制,后来用户不投资,就没有测试。我们可以交流一下的。

多台风扇同时都用变频,客户要求全变频。

网友E:
我廠有個散熱水塔,我用一個電流輸出温控器,控制一個電流輸入的變頻器,温度可以在正負零點一度左右。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台风扇同时都用变频,客户要求全变频。

没有必要,除非你钱多是土豪

网友F:
参照恒压供水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