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三菱PLC如何控制步进电机

楼主(2016-09-13):
本人新手,不知道如何用PLC控制步进电机

楼主:
这个电路是给脉冲信号还是直接用开关量控制?

网友A:
一般脉冲信号会用晶体管表示,这个应该是开关量。

楼主:
但是我直接接24V电源输入,没有用PLC输出控制开关,只用一般开关控制,步进没动作

网友B:
步进电机脉冲要多少啊?自己加脉冲吧

网友B:
脉冲信号:【dplsy k1500 k1000 y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