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13):
中央空调外机8匹,额定电功率消耗6KW,满负荷时消耗的是每相2KW还是6KW?

网友A:
你这个表述有问题吧,暖通空调说的8匹应该是制冷量,1匹==2300W,所以制冷量是18KW,并非咱说的那个1匹=750W
  • 下载积分:+1(小蜜蜂) 热心助人!虽然答非所问 ..
  • 三人行者必有我师 ,择其善者而从之

网友B:
    如果:  额定电功率消耗6KW,满负荷一小时就应该是6度电。不满负荷,现在有变频功能,应该会只有1-3度电。

    但空调的“匹”和电机的“P”我不确定是不是一样。

    百度了一下,有人说:

    在空调设备中,1匹指给压缩机输入735W的功率所能产生的制冷量。

    所以6匹的用电量为735*6/1000=4.41KW,每小时耗电4.41度

    8匹的用电量为735*8/1000=5.88KW,每小时耗电5.88度
  • 下载积分:+1(小蜜蜂) 热心助人!虽然站长答非 ..
  • 下载积分:+5(静芳) 柜机没有变频的吧。。。
  • 特别提醒大家:

网友C:
    楼上几个纯属胡说,根本没看懂人家问什么意思

    功率不是指每根线,可以求每根线的线电流,因为你不可能说只用一相或两相,如果是Y接中性点接地就可以求单根的功率, 我想你这样问的最终目的是想说要用多大的电缆吧
  • 下载积分:+5(小蜜蜂) 热心助人!虽然没有正面 ..
  • 科技创造未来,人才决定明天!

网友D:
    在这个工控的论坛里,都是知识和需要解决的问题,所以我都是很认真很严肃的,今天我忍不住笑了。

网友E:
    楼主没有说空调的制冷量是多少匹的吧。只是说电功率。额定电功率消耗6KW,当然是总消耗6KW。每相2个KW。不过这个问题没有意义吧。你又不是只交一相的电费。装三个单相表统计三相用电量的最容易看出来。
  • 下载积分:+5(小蜜蜂) 真诚感谢!正确!

网友F:
    安个电度表,开几个小时就算出来了,简单很啊。现在很多地方换了智能电度表,走字多了,非常灵敏。电费应该降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表述有问题吧,暖通空调说的8匹应该是制冷量,1匹==2300W,所以制冷量是18KW,并非咱说的那个1匹=750W

    我说的电功率消耗6KW啊,请看清!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没有说空调的制冷量是多少匹的吧。只是说电功率。额定电功率消耗6KW,当然是总消耗6KW。每相2个KW。不过这个问题没有意义吧。你又不是只交一相的电费。装三个单相表统计三相用电量的最容易看出来。

    应该是三相消耗的总和是6KW,以前没有关注个这个问题。现在家里要用了,特地来求证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表述有问题吧,暖通空调说的8匹应该是制冷量,1匹==2300W,所以制冷量是18KW,并非咱说的那个1匹=750W

    一匹制冷量不是固定的2300W,比如大金的8匹外机制冷量是22.4千瓦,美的的大7匹是20千瓦。但是大金的制冷电消耗是6KW,美的的是6.63KW,美的7匹电消耗大于大金8匹的,怪哉!

网友G:
    制冷时用钳形表测一下电流再计算一下不就出来了吗;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一匹制冷量不是固定的2300W,比如大金的8匹外机制冷量是22.4千瓦,美的的大7匹是20千瓦。但是大金的制冷电消耗是6KW,美的的是6.63KW,美的7匹电消耗大于大金8匹的,怪哉!

    沒啥其怪的吧!電機1hp有人以734W有人以750W.工藝不同喜好哪種用那種,到底是2KW還是6KW還要看溫度而定.只要滿足銘板條件就行

网友I:
没事找事。这个问题问的有什么意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没事找事。这个问题问的有什么意义啊
你才没事找事,你也不懂么谦虚一点,向群里的大师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