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
求助三菱L系列PLC的USB驱动程式

楼主(2016-09-13):
那位前辈有三菱L系列PLC与PC的通讯线驱动程式,请上传一下,谢谢了

网友A:
这个驱动在安装软件时就已解压出来的
在安装目录就在这个驱动文件。如图
自我解救

楼主:
可能是我的软件有问题,请问前辈有L系列PLC 的软件吗能否提供,谢谢了,我的软件安装时要提供I/D号,因为没有所以随便找了一个,也能装上就是不能用,

网友A:
http://pan.baidu.com/s/1hrkMBmG
提取密码:v8gj
自我解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