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威纶MT系列的触摸屏怎么和两个FX3U实现连接

楼主(2016-09-13):
现在 一个PLC控制三个轴并且处理输入输出信号。另一个plc只控制三个轴。怎么用一个触摸屏 威纶MT6070ih 的实现呢。谢谢各位

网友A:
两个PLC加485-BD模块,然后触摸屏和PLC 用485通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PLC加485-BD模块,然后触摸屏和PLC 用485通讯
本人小白 大神 能具体点么。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