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师傅们帮忙分析下

楼主(2016-09-13):
厂里设备之前用的是三菱MR-J2S-40A伺服,年头久了问题就多了,然后领导就决定要换J4的,但不是全部换而是遇到坏的就换 。
今天就遇到坏的,尝试更换,接好线。设置J4为位置模式,电子齿轮比是按J2S的齿轮比设置的,在设置增益,设置脉冲形式。然后断电在上电,开机,OK 没出现报警,可开始远点回归时问题来了,回归的速度好慢,这是什么情况,小弟有点搞不清,但是触摸屏上显示轴运动的数据却变化快,请师傅帮忙分析下。
J2S的设置如下:p03-23593 p04-550 p21-0000 p27-12220 p29-0 p54-0000

网友A:
设置电子齿轮不对,J2S和J4的位数不同,电子齿轮设置肯定不同

楼主:
位数不同?这个还不了解,请师傅讲解下可以吗?

网友B:
建议你先将J2S的伺服计算出速度为xx r/min,然后在J4中设置,在J4中设置到和J2S速度一样即可以了,至于J2S和J4的电子齿轮比一样不一样无所谓的,J4伺服中参数
进行设置即可,不需要管电子齿轮比什么的,在PA21改成1001,这样就只需要设置PA05计算即可(PA05等于GX-WORK2中智能功能模块 参数中电机轴旋转1转所必需的脉冲数一样即可),电子齿轮比失效,不需要使用的
我们公司跟你一样的情况,JS2改为J4的,坏了就改造,编程我用了FB进行的……不知你们程序什么样?
如有问题,联络我邮箱:
zhijun.jiang@nikon.com
QQ:281557459 但愿可以帮助到你

楼主:
谢谢 按照你的方法我去试试,等会回复你结果

楼主:
3楼的师傅,按你那样速度是块了,但是位置不对,我的是用来定位的。

网友C:
将J2S的参数一一对应到J4内就可以了
下载积分:+2(guochunyi) 热心助人!

楼主:
晕了,刚经理请了个人来调,调的乱七八糟的来了句回去查资料在来。。。。

楼主:
经过大家的指点终于成功了,pa21:3000
然乎套用J2S的电子齿轮比*32输入进去就好了
谢谢大家
下载积分:+3(guochunyi) 感谢分享!

网友D:
三菱的针对J4替换J2的系列,有一个专门的模块的,挂到J4的侧面,参数都不用变,直接用J2的就行,运行也是和J2的用法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