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收
GX works2下载了,论坛下载的GXW工程程序无法打开求大神们解决?

楼主(2016-09-13):
电脑系统是win7。下载的是论坛的最新版GXworks2。打不开论坛发布的各种GXW文件求大神告知方法解决

网友A:
自己新建工程后保存,看看可以打开不。
看图片提示,一般是操作系统原因造成的问题。
例如:非正常清理优化了系统组件。
有打着安全卫士招牌的流氓软件等。

楼主:
自己新建的工程都无法保存,怎么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自己新建的工程都无法保存,怎么弄?
最好的方法就是换个正常的系统。或者如果有流氓软件,泄了。
不要用那些不成熟的优化软件乱优化系统;尽量不要用那些打着安全卫士的流氓软件。
现在看来,你的电脑系统看片,玩游戏可以。但装编程软件,有的品牌可以,有的则会出现意料之外的情况。

网友B:
你原来的软件没清理干净造成的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