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13):
      设备未改动的动作:在流水线上,流水线速度固定,产品流动间距不一样(人工摆放)的情况下,前一工位用感应器1检测,检测到产品到,进行动作,当产品流到下一工位,感应器2检测到产品,进行下一个动作,现在对设备进行升级,省掉第二个感应器,用第一个感应器为基准,感应到产品延迟一定时间到达工位二,进行工位二的动作。
       改过之后的动作要求:当感应器1感应到产品,延迟T1时间后到达工位二,电磁阀动作,动作时间为T2,但是在T1时间内,流水线流动,产品走动,感应器1感应到第二个、第三个产品时,依旧延迟T1 时间,到达工位二,电磁阀动作时间为T2,T2时间到一直循环。PLC是三菱的
       目前我做的程序如下:出现的问题是在延迟时间T1未完,感应第二次、三次、四次.....,T1时间未断开。
                                           考虑用先进先出指令做,但是感觉有问题

网友A:
1、怎么还是外接的时间继电器啊,PLC本身就有多个计时器T、计数器C,中继继电器M可以使用。
2、有必要省去一个感应器么,这样容易引起后续的其它问题,如果产品因为一些想不到的原因,没有在相应的时间内到达第二个工位的话,也会引起动作的。最好的配置是一个工位要有一个感应器,感应到产品之后再进行动作。
3、你的问题描述的不太清楚,回答的人也不能正确理解你的问题,自然就没办法帮到你,这个问题你在论坛发了几次了吧!
1.延迟时间T1需要根据产品大小的不同调试时间,小型设备不可能加触摸屏,所以外加的时间继电器;

网友B:
最笨的办法看看工位一到二之间有多少产品,用多少定时器,分别计时。还有一种办法是算产品间的时间差,传感器感应到的时间差就是后面动作的时间差

网友C:
你是不是没有屏呀?

网友D:
逻辑有问题,既然电磁阀是T1到时间后接通,又让下一个产品来临断开T1重新计时,假如产品连续不断地来临,则T1永远不可能接通,电磁阀不可能动作
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是我们的搞机械说这样可以的。我只能想办法解决了

网友E:
工作位的距离是一定的,走的时间是一定的,用时间没有问题,只是存在产品距离不一样,有可能时间继电器没有断开的现象。
最好是计数器和时间继电器结合在一起用,毕竟只有两个工作位,可以做循环计数,对第二个工作位进行计时,应该没有问题。
你试一试
这样做是可以的

QQ:1121930977

网友D:
让他来做呀。。。。
LD x1    incp  d0
=d0  k1    out   t1
=d0  k2    out   t3
=d0  k3  mov k1  d0
ld t1    set y1
or t3
ld y1   out t2
ld t2    rst  y1

漏洞多。。。

网友F:
有些东西不要被搞机械的左右,自己要有主见。

网友G:
楼主,看了你的描述,整个工程升级,只省下一个感应器,有这个必要吗,还是1楼的说的对,怎样做后续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问题发生。

网友H:
弄过类似的,比如在前面检测随机的产品,然后分类出线。编程有很多方法,你的情况比较简单,可以用多个计时细分来达到目的。具体就是检测到产品后开始计时1,延时(延时的这个时间就是细分值),触发计时2复位计时1,延时,触发计时3复位计时2,延时。。。。需要多少个计时,延时是多少,根据产品大小、速度、工位来确定,直到到达工位。

楼主:
首先,很感谢谢各位给的建议,那个动作过程首先是可以实现的,昨天已经编出来了,实际上就是采用计数器和计时器想结合,做并行程序,但是程序还是有点小瑕疵,需要完善

网友I:
我感觉程序步9和10不合理,仅仅是看你的注释理解。
原因:当步号S20激活运行定时器(外部定时器),当时间到达,那个X001(定时器触点连接到plc)产生的是上升沿,而你使用下降沿。下降沿有效是需要断开定时器的,也就是步进指令往上或者下跳转时才会有效。
你的意思是我的两个外部时间继电器应该用上升沿吗?时间到断开上一步,实际操作会遇到时间继电器断不开的现象,我用的是正泰的,2脚引0V,7脚引24V,5 8常闭 6 8常开,我现在用的5 8接到PLC输入端

网友I:
建议:
采用感应器的下降沿触发定时器。
原因:当1#工位检验完成后,移除产品(产生下降沿)启动定时器为下一道工序的动作做条件转移。

网友J:
传感器很贵吗

网友K:
感应器还是要留着的

网友L:
时间没有传感器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