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软件选用

楼主(2016-09-13):
很早就开始用EPLAN了,一直感觉很好用!从P8 1.96/2.0版以后2.2没有用过,从32bit进入x64后就一直有问题,最近想重新安装WIN7,不忍心改回x86去,在安装后作准备装上2.2用用,不想求新,好用就好,不知道效果如何?有用过的说说感受

网友A:
eplan很难破解呀。

网友B:
安装2,3,每个月复制一个文件过去C盘就可以,我的x64,其它问题还没有。现在已经出2.6的呢。

网友A:
大神帮我看看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C:
不管弹框,能用就行。

网友D:
我的电脑 管理 服务 把这个EPLAN Client Service给关闭就好了

网友E:
一年一个版本,现在已经在用2.6版了。

网友F:
EPLAN软件打开,新建项目出现报内部错误的解决方法:1、计算机--管理--服务和应用程序--服务--找到eplan client service,把手动停止 再禁用就好了 新建项目提示不要管他 关闭就好了;2、另外一种方法是EPLAN 软件打开后不要急着新建项目,等出来报错窗口(EPLAN因为硬件冲突在本系统上只能运行有限的功能。[错误:4521] 若要解决该问题,请联系您的经销商。),报错窗口需要等待几分钟,我想你建项目也不至于等待不了这几分钟吧!然后把报错窗口关闭掉之后就可以正常建立新的项目了。

楼主:
新版本安装后问题不少!还是老版本的好!升级频繁很不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