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点压降测试

楼主(2016-09-14):
各位同仁,现有一电器开关需要测试开触点闭合后,两触点间的压降,压降在10mV以内,请问要用什么样的方法测试?最好使用现有的仪器仪表。

网友A:
你的这个方法应该还需要结合电流大小来测试吧!也就是说通过调整电流大小来检测触点的压降。用1个高分辨率的数显电压表夸接在触点的两端就可以搞定!
个人意见!请勿砸砖!!

网友B:
有一种表叫毫伏表,有一个牌子叫安捷伦,有一个型号叫34420A ,它有一个量程10mV。。。

网友C:
看你的精度要求,假如220V要求测量10mv的偏差,这个表可能是天价。
这个应该测试闭合时的电阻,高精度电阻仪,或者电桥来测试。通过阻值来计算压降。

网友D:
钱 先说钱 有钱啥都好说 不差钱 就安捷伦吧 现在改为是德科技了 如果感觉贵就用 爱德克斯吧 南京的 也能达到你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