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14):
由于漏电造成的设备不定时跳闸,大师们都有什么好的方法或者检测工具,能够快速的找到问题点?

网友A:
排除法,一个一个用电点量测。

网友B:
搞维修最头痛也是最烦的问题有2种
1:干扰
2:漏电

网友C:
最怕的是干扰。。。特别是伺服系统 遇到很多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排除法,一个一个用电点量测。

不是固定动作跳闸,排除法不怎么用的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怕的是干扰。。。特别是伺服系统 遇到很多次了

设备漏电也会对伺服系统造成干扰,我以前经常碰到

网友D:
只能一个地方一个地方的找了。或者不装漏电开关。

网友E:
只要肯花钱,都好办,最简单的是每个支路分别单独安装漏电保护检测装置就行了。

网友F:
量对地电阻,漏电点电阻肯定小

网友G:
实际工厂设备配电我都采用保护接地,极少用漏保(只用在移动的设备上)。工厂很多设备带变频器,线路对地存在容性阻抗,对于高频(5~20KHZ的载波)会存在漏电电流,还有大量的逆变、晶闸管控制焊机,电网存在谐波干扰容易误动作。你想查出这种“漏电”简直是做梦。如果做好保护接地(并非那种自己打根接地桩的接地,而是用TN-S或TN-C-S的那个接地),一旦漏电就相当于对地短路,短路电流绝对可以让你的空开跳闸。特别重申,此接地是TN-S或TN-C-S那个接地,另外地线截面积很相线截面积一样,不能乱选线径,否则短路电流一旦把地线先熔断就起不到保护作用了。TN-S系统自己仔细查相关资料,本处不罗嗦。

网友H:
个人觉得这个需要经验。

网友I:
用500V兆欧表,对外壳或接地线,一个回路一个回路的摇,还是很好找的,找不定时漏电跳闸也只有这种办法

网友J:
是否属于正常漏电?剩余电流断路器的额定值选的多大的?

网友K:
只有查接地电阻呗!干扰引起的漏电断路器动作没碰见过
达则兼济天下  穷则独善其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