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富士 触摸屏 V710C 写入时出现以下错误

楼主(2016-09-14):
Data has some error
error:91 (17::1)
有大神知道怎么解决吗?在线等,急。谢谢

网友A:
开关/指示灯 位映像未设置
因为开关的类型中使用自定义的图片而没有指定图片名,请检查开关指示灯的类型。

楼主:
大神,我上传的图片请您看看,密码是不是在D350里,但是我输入之后显示错误的
富士 触摸屏 V710C 写入时出现以下错误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