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
注解汇出

楼主(2016-09-14):
各位 师傅好
想请问有办法 将程式内所有的注解汇出成excel档吗?
先前有听过
(版本 GX WORK2 Version 1.545T)

网友A:
打开梯形图,视图/注解显示(Ctrl+F8)可显示梯形图中的注解;编辑/写入至CSV文件,弹出“将当前显示的梯形图写入至CSV文件。确定吗?”,单击“是”弹出“写入至CSV文件”对话框,确定保存路径与文件名单击“保存”。CSV文件用Excel打开就可以看到你的指令、软元件与注解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