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的设置出现这种情况,怎么解决?

楼主(2016-09-15):
如图,WIN7 64位电脑上安装的S7 V5.5的软件,用TS直接通讯,设置界面没有了COM口和波特率的选项,请问怎么解决呢?

网友A:
这个貌似UBS的接口,直接连接试试,好久以前用过。

楼主:
电脑上没有物理的232串口了,使用的是USB/RS232转接口,然后再直接把TS适配器连到pLc的MPI口上。

楼主:
在WIN7 64位系统上,升级STEP7 V5.5 SP2到SP5,打灯笼照舅—— 一个样!
而另一台笔记本的XP系统上V5.4显示的却很正常~

楼主(2016-10-30):
装双系统了,虚拟了一个xp系统,问题解决,很如用!

网友B:
win7 .64位的我都没装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