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收
请教OP320文本怎么把数值写入光洋PLC寄存器里面

楼主(2016-09-15):
请教OP320文本怎么把数值保写入光洋PLC寄存器里面 高淳织机原来的光洋DL-4 文本坏了,现用OP320的文本代替其它的功能都行 就花色编辑的时候不能写入对应的寄存器里面,换了其它机器上面的文本就可以写入寄存器,这只能说明文本编辑时没设定好还是怎么的没搞明白,求大师。
以下是几个截图 请教了谢谢
My Pictures.rar

网友A:
文件也打不开

网友B:
正常是R数据区就可以的
SH SN的做过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