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程序问题

楼主(2016-09-15):
哪位高人指点下,三菱q系列plc程序中条件满足情况下【mov D1420 D1430】为什么不执行啊?什么情况下能出现这种情况?数据类型不一样?

楼主:
d1420是触屏上输入的数

网友A:
看看触摸屏上的数有没有传到PLC里

网友B:
可能后面还有别的指令给D1430赋值了

网友C:
双位占用也有可能

网友D:
看看 是不是后面的D1430已经被占用了
~

网友E:
把PLC清空 再重新下载试试看
路过的时候记得、哥在打劫。

网友F:
应该是在【mov D1420 D1430】指令后面有给D1430赋值的指令在执行中,如果两者条件都满足的呀,后面的有效

网友G:
有2个原因,第一个mov改成Dmove,第二个,你看D1420和D1430是不是占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