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触摸屏 SMART 700IE

楼主(2016-09-15):
请教各位大师一个西门子触摸屏 SMART 700IE 的问题,能把数字输入外置在触摸屏上面么,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负数怎么输入?

楼主:
以上图片 是三菱触摸屏做的画面,也可以进行负数输入,但对西门子的 是一巧不通啊,还请各位大侠赐教啊! 在此 先行谢过了!!!

楼主:
沙法 板凳 自己坐!!!

楼主:
麻烦各位大侠 多多指教啊,先在这里谢谢了!

网友A:
屏内部的建盘不想用吗?

楼主:
是啊, 有时候就只有一两个变量设定的,空出来太多地方了,所以 我想以前用三菱的时候可以把数字键设在外面,就像图片上面那样子的,当你想输入数据的时候 只要点一下变量就可以直接从下面的键盘上面输入了,请问你会这样设定吗?还麻烦你给我多多指点一下啊! 先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