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
西门子触摸屏SMART 700IE 负数及数字输入

楼主(2016-09-15):
请教各位大师一个西门子触摸屏 SMART 700IE 的问题,能把数字输入外置在触摸屏上面么,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负数怎么输入?图片是三菱触摸屏做的画面,也可以进行负数输入,但对西门子的 是一巧不通啊,还请各位大侠赐教啊! 在此 先行谢过了!

楼主:
沙法 板凳 自己坐!!!

网友A:
看看你输入域的属性设置,其中有选项的

楼主:
是在那里呢,我还没有没找到数字键盘和负数输入呢???

楼主:
麻烦各位大侠 多多指教啊,先在这里谢谢了!

网友A:
看看输入域类型属性,仔细找找很好解决的

楼主:
大侠 你好! 那个数字键我 怎么找 还是找不出来,能不能麻烦您仔细给我说道说道啊?

楼主:
各位大侠 你好! 那个数字键我 怎么找 还是找不出来,能不能麻烦各位仔细给我说道说道啊?

网友B:
变量类型要选正确

网友C:
属性中 带S?
微乎微乎至于无形 神乎神乎至于无声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属性中 带S?
是数据类型 INT和WORD的区别;WORD为无符号的数

楼主:
谢谢各位大师的指点,待我明天有空去测试一下,太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