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16):
遇到棘手的问题来到了万能的工控人家园,问题如下

有个三菱很老很老的伺服需要修改下,驱动器型号:MR-H100-ACN(内置定位功能)

问题1:驱动器的参数比如定位地址是需要通过电脑软件设置吗?如果是用什么软件啊

问题2:电脑与驱动器的连接线信号是不是MR-HPCATCBL?如果是请问下连接线接头引脚怎么焊接的

问题3:伺服定位启动的地址是不是由伺服接口bit0、bit1、bit2的组合来决定的

谢谢,谢谢

网友A:
记忆中是用手操器来进行参数设定的 ,软件好像没有用过,你可以找个手操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attachment=152606]  [attachment=152607]
记忆中是用手操器来进行参数设定的 ,软件好像没有用过,你可以找个手操器试试!

收的,谢谢,我试试看

网友B:
MR-H是有软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