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16):
本人刚接触PLC一年多,用到三菱比较多。学特殊指令比较困难请问高人有什么好方法!
Q系列和A系列的

网友A:
如果有条件,参加三菱官方的培训学习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网友B:
A系列基本淘汰了,边用连学,一边翻手册一边写,现在指令太多,不可能都记住。不想记指令就用结构化语言,这个会C语言比较容易入门。

楼主:
是的,单位就是用三菱多,几乎就是Q系列的,用的A还有不多。但都要学,不然机子 不会修

学C语言什么个情况

网友C:
最好是向一些有经验的人员请教,PLC的实践性非常强,最好配置些装配,结合实际练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