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16):
请教高手我是GP2501的屏之前的画面按钮是这样的

我用的是PB3的编辑软件编程在按钮里面找不到上面原来那种按钮,只有这种是怎么回事
  我把所有按钮都找了一遍都没找到那样的

不知道是不是软件的版本问题,2501用最新版本4.0的好像用不了,不支持

网友A:
引用楼主中天科技于2016-09-16 13:19发表的 请教Por face 编程问题 :
请教高手我是GP2501的屏之前的画面按钮是这样的 [attachment=152602]

我用的是PB3的编辑软件编程在按钮里面找不到上面原来那种按钮,只有这种是怎么回事 [attachment=152603]  我把所有按钮都找了一遍都没找到那样的 [attachment=152604]

不知道是不是软件的版本问题,2501用最新版本4.0的好像用不了,不支持
你这个把背景颜色换成淡黄色后,按钮能在不按下的情况下也是淡黄色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