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15触摸屏连接两个PLC的问题

楼主(2016-09-16):
现在做一个项目,有两个232通讯的仪表和几个485通讯的仪表,怎样与PLC(fx3u)和触摸屏(GT15)组成一个系统(一个plc只能连接两个通讯,要么两个232的仪表,要么一个232一个485,所以打算用两个PLC),GT15/16的触摸屏的一对多功能没看明白,可以直接连接两个3u的PLC吗?另外对个伺服电机的运行速度很慢的话是否是直接用普通的晶体管输出的PLC就可以?谢谢各位!

网友A:
GT16背后有两个口,一个RS-485一个RS-232各连接一个。不过RS-485可能还需要一根转换线GT16-C02R4-9S。
FX3U只支持Y0 Y1 Y2发脉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