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16):
三菱PLC   晶体管输出  控制airtac电磁阀的线圈(DC24v      3w)    你们是怎么做? 直接接电磁阀 ?加中间继电器转一次?  还是如下图加保险?

网友A:
我们厂的都是加中间继电器中转一次,这样的话就算负载短路只是损坏继电器,而不会影响PLC端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厂的都是加中间继电器中转一次,这样的话就算负载短路只是损坏继电器,而不会影响PLC端口

不科学呀   如果 晶体管 输出 也都用继电器转一次  那还做PLC的厂家 还出什么 晶体管输出呀 直接用继电器输出 就行了吧,

网友A:
继电器可以接AC220v的负载,晶体管不行吧!如果你接DC24负载,当然可以用继电器输出,但是继电器输出有寿命的,比晶体管短。如果是负载短路了,只是影响中间继电器,不会影响IO端口,如果负载短路,会烧毁PLC的保险丝,更换也麻烦啊。

网友B:
转继电器输出保险,设备厂家都是这样做的。

楼主:
几年前的设备是加继电器的   新设备很少有加的了

楼主:
为什么 DC24 电磁阀线圈容易短路   中间继电器线圈就不容易短路?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科学呀   如果 晶体管 输出 也都用继电器转一次  那还做PLC的厂家 还出什么 晶体管输出呀 直接用继电器输出 就行了吧,

小弟弟,晶体管主要控制高频脉冲输出,用来直接控制伺服步进的,继电器输出达不到这个高的频率,何况即使达到机械触电也容易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弟弟,晶体管主要控制高频脉冲输出,用来直接控制伺服步进的,继电器输出达不到这个高的频率,何况即使达到机械触电也容易坏啊

就是因为 要带伺服放大器 才选的 晶体管输出   剩余30个点用来驱动电磁阀    都要转一次 不是要30个继电器增加成本,  昨天也问了一个技成培训老师 说不需要带中间继电器,烧点可能其他原因,接地或者附近有焊接设备

网友D:
反正我是从来不转的,晶体管输出的直接控制DC24V 3W的电磁阀,如果都要转的话,一台机有时上百个电磁阀,转起来我会疯掉的,一般我厂里几十台自动机一年也难得坏几个点。

网友D:
并且一旦全部输出控制电磁阀都要经过中间继电器转下的话,整机的运行效率也会有所下降的,感觉为了保护几个点不被外部短路而烧坏,最终付出的代价有点得不偿失了。

网友E:
用中间继电器转比较好,只所以有的输出做能晶管型的,是因为用定位控制时,继电器输出型无法满足发高速脉冲的功能!PLC的输出做的是通用型的,不可能为了你一个小小的要求而做能你想要的功能。

网友E:
PLC的输出,PLC厂家做的是通用型的,不可能满足所有人的要求,所以外接保护电路还是要自己配置,所以用中间继电器转比较好,PLC输出不都是用来做开关量控制的,定位功能也很重要,所以,PLC输出不可能都做成继电器输出型(继电器输出型无法发高速脉冲)。

网友F:
我都是直接驱动的

网友G:
3W DC24我都是直径接的,也没见坏过点,想安全和高速兼顾钱多又的可以网上买晶体管的放大板,大把的。超过3W,电磁阀也不多,我一般用普通继电器。方便!

网友H:
我都是直接接电磁阀,设备每天动作几万次,已经使用几年了都没坏过输出点。

网友I:
长知识了

网友J:
引用 楼主:

不科学呀   如果 晶体管 输出 也都用继电器转一次  那还做PLC的厂家 还出什么 晶体管输出呀 直接用继电器输出 就行了吧,

如果用伺服就得用晶体管的啊,如果没有伺服或必须得用晶体管输出的模块,还选用MT而不用MR,那就是选型有问题了

网友J:
看一下硬件手册,每个点可以通过的功率和电流,只要在范围内就行,如果plc没有富余点,建议你转一下,应为如果烧了,你就只能换plc或加扩展模块了

网友K:
直接接电磁阀,坏点出现的几率很低的,选型时多预留5个点左右就够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J:

如果用伺服就得用晶体管的啊,如果没有伺服或必须得用晶体管输出的模块,还选用MT而不用MR,那就是选型有问题了

我厂里几乎所有的设备不管需不需要高速脉冲输出都是选用MT,因为MR的很难长时间的高频率的动作,我曾经也用过MR的,但很不幸的是,新的原装正品MR输出的PLC很难坚持3个月不坏点的,换了MT的之后,一年也难得坏一次点。我们厂的设备大多数都是气缸,一般都是1秒钟左右动作一次,赶货的时候都是连续1个月每天24小时工作。

网友L:
使用中间继电器较好,这样PLC故障降低,使用几年后维修成本低,若因为几个输出口损坏而更换PLC,与只是更换几个继电器成本相比要高很多

网友M:
使用这个转不占地方,方便耐用。

网友N:
很多都是会加上一个电磁继电器,普遍是因为安全,耐用。

网友O:
晶体管加反向二极管保护

网友P:
晶體管輸出,如果你接的是感性負載,比電阻性負的危險系數大大增加。如果是感性負載,一般要加一些保護措施,如續流二極管等,不這,現在一些電磁閽,等加了類似保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