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X PLC的寄存器每变化一次就动过一次

楼主(2016-09-16):
请教各位大师,6070iH和FP-XPLC怎样实现某寄存器每次修改数值后能输出一个信号,比如D0值上电时是3,通过触摸屏改为5后,D10的值位移到D100(上电初始化时动作一次,然后只要D0无动作就不位移了),就算D0修改的还是原来的3也位移一次,但是D0不动作的话,D10也不位移,

网友A:
触摸屏输入后加确认键

网友B:
D3赋值给其他D*,比较D*和D3,不一样就移位

网友A:
修改后可能与修改前一样,所以还是输入后通过END键触发程序动作进行移位

楼主:
那请问这个确认键具体怎么加呢?是重新做一个键盘,还是关联弹出一个小窗口,

网友C:
数值元件的一般属性里面有通知选项,勾选之后设一个M就可以实现了!

楼主:
先感谢各位老大的指点,但是这个“通知”只要触发后就一直是常开的,如果再继续修改就没办法“通知”了

楼主:
估计只能重做一个键盘,然后再在键盘回车键上叠加一个元件才行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先感谢各位老大的指点,但是这个“通知”只要触发后就一直是常开的,如果再继续修改就没办法“通知”了
你在PLC程序里面加一个延时1毫秒复位不就可以了么?

网友D:
感觉很容易实现啊,用比较指令不就行么?
上电时将D0内容复制到Da,然后每周期比较D0和Da,若不同,则执行预定指令,并用D0内容更新Da;否则跳过。

楼主:
感谢各位的支持,本人蠢,没有别的办法了,只好将需要监控输入动态的寄存器指定专属键盘,反正不是很多,就基本解决了!谢谢各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