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触摸屏按钮标签问题

楼主(2016-09-16):
刚接触威纶触摸屏搞不懂,在做按钮时,使用“使用文字库”选择的文字只能是状态“0”显示,而状态“1”不能显示。
试过点击状态“1”后,再选择“使用文字库”的“标签”选择其它标签也是不能显示,请问该怎么做呢?
下载积分:+5(旭日东升) 设置正确时,先将图片拉 ..

网友A:
选择文字标签就可以了,
在每个状态下写入内容
精萃机械,专业制作各种自动化喷漆机

楼主:
谢谢,但我只想用“使用标签库”这种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