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17):
本人现在改造一台涂布线,有不少疑问,给大家讨论、交流下
1.涂布线,采用三菱PLC+安川变频器控制
2.主要分为放卷辊、牵引辊、冷却辊、收卷辊4个部分,共4个张力控制段落
3.冷却辊处为基准速度,为主动轴
4.现在冷却辊直径想从D=600MM改为300MM
5.我认为冷却辊(主动轴)直径减少一半后后,冷却段速度会降低1倍,而牵引不变的话相当于变快了一倍,所以我想把牵引速度降低一倍即可,这样还是会同步。但是咨询设备供应商,技术人员说改程序没有用,只能改机械结构,而且很麻烦,因为直径减少了一倍,而且说什么角速度变化了,反正我停不明白。我看他们搞的程序收卷部分都是不用设定什么参数的,都能顺利收卷。收卷用LE-40MTB+LE-40MD,自动计算卷径。看了一天都没有弄懂他们是如何控制收卷张力的。
6.之前弄过涂布机,收卷用转矩模式控制收卷张力,但是需要用编码器来计算长度,从而计算出卷径,算出转矩即可。

另外,有哪位大神对LE-40MTB+LE-40MD 自动计算卷径控制熟悉的,交流下,不胜感谢

楼主:
01为主动轴线路图,02为收卷线路图,03为放卷线路图

网友A:
将电机输出轮 减小1倍就可以了,机械可以解决的
对主轴与牵引轴而已,这样是可以同步,但是收卷呢,不知你看收卷线路图没有,LE-40MD卷径自动计算,它采集的是主轴信号,跟直径关系很大,收卷绝对有问题

网友B:
将主轴变频高的频率限制提高一倍,这样转速就高一倍,和原来工况一样了。只改两个参数,就这么简单。
对主轴与牵引轴而已,这样是可以同步,但是收卷呢,不知你看收卷线路图没有,LE-40MD卷径自动计算,它采集的是主轴信号,跟直径关系很大,收卷绝对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将主轴变频高的频率限制提高一倍,这样转速就高一倍,和原来工况一样了。只改两个参数,就这么简单。

LE-40MD卷径自动计算,只需修改LE-40MD的参数而已。这是最简单的张力控制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将电机输出轮 减小1倍就可以了,机械可以解决的

2楼说的没错,但是计数器要重新设置单圈米数,不然计米不准

网友D:
根据机械的轮 轴等算出收放电机的转速,进而知道大致的频率再微调了

网友E(2021-08-25):
这个电路画得不错

网友F:
没有张力架、舞蹈轮之类的吗?

网友G:
必需要张力轮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