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17):
打算做一个案子,一个六工位的分度盘,直径约200mm左右,负载不大,产品重量也很轻的,想用伺服电机做分度,大家看看可行么? 速度要在0.3秒内完成一次旋转。如果用分割器的话,什么品牌的性能能够满足,性价比高的呢?

网友A:
我推荐你用伺服电机!性价比较高,定位于机械关系不大,且有偏差容易调整!

网友B:
分割器好点啊  简单,伺服的我做过一个负载有点重,停顿是来回偏一点,老是调不好。

网友C:
你这个速度,伺服好点
FX5-40SSC-S/FX5-80SSC-S/QD77MS/QD75P 欢迎学习交流,目前在学习Q172!

网友D:
这速度并不快,用分割器比较稳定

网友E:
分割器加调速电机都可以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分割器好点啊  简单,伺服的我做过一个负载有点重,停顿是来回偏一点,老是调不好。

我也是同样,最后伺服失败(存在累积误差,旋转几十圈后偏差,我做的那个精度要求太高)最后用分割器成功。

网友G:
肯定分度盘啊

网友H:
本人成功设计了一台12工位的设备,控制采用电机加变频器加分割器,效果还可以
DF-140型号(分割器)三菱变频器(FR-740-1.5KW)三相异步电动机750W,加一个减速箱50比1(因为负载比较大)
目前使用比较良好,准备再开发一台类似的设备。
  • 下载积分:+1(桃子熟了) 真诚感谢!
  • 下载积分:+5(最远是多远) 牛!

网友I:
    引用楼主laihuaxun200于2016-09-17 10:17发表的 做一个小的分度盘,用分割器还是伺服电机直接分度比较好? :
    打算做一个案子,一个六工位的分度盘,直径约200mm左右,负载不大,产品重量也很轻的,想用伺服电机做分度,大家看看可行么? 速度要在0.3秒内完成一次旋转。如果用分割器的话,什么品牌的性能能够满足,性价比高的呢?

    伺服也可以用内部位置模式呀,台达A2的可以搞定

网友J:
    分割器便宜得多,简单,易用。
    伺服成本高得多哟,一个精度减速头就顶分割器了。性能的话,肯定伺服好些。累计误差的问题不用担心,每转设置0位置。

网友K:
    关键在于分割器的精度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