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17):
看教程 上是这样写的
三菱fx2n 2DA 模块
mov d100 k4m100
mov k2m100 k2m116
to ko k16 k4m116 k1
to ko k17 h4 k1
to ko k17 h0 k1
mov k2m108 k2m116

to ko k16 k4m116 k1
to ko k17 h2 k1
to ko k17 h0 k1

比方说我要设定PLC控制变频 器用的是0-10V 电压
模块输出的是0-4096分辩率
是不是应该提前把D100里面的数值提前做出来,比方说10000这个数值对应的是变频的器的最高转速(50赫兹),那么5000对应的就是25(赫兹)
那么5000对应的数值就是4096/2=2048
就是要把2048这个数值写入D100
大神们这样理解对吗??

网友A:
说白了 就是找对应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