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17):
各位,我想用三菱的触摸屏编辑软件来仿真GXW2设计的程序,但总是不行。这是什么原因?哪位给个方案?

网友A:
小日本研发出来

网友B:
引用楼主suiyaowen于2016-09-17 14:22发表的 三菱的GXW2使用哪种触摸屏软件联合仿真 :
各位,我想用三菱的触摸屏编辑软件来仿真GXW2设计的程序,但总是不行。这是什么原因?哪位给个方案?

确保你的触摸屏编程软件为GT3,如果说触摸屏只能用GT2,那么叫你老板花钱上GT3.。

Good Luck~

网友C:
GXW2首先仿真,然后GT2再仿真

楼主:
谢谢诸位,按照上述方法解决了问题。

网友D:
不错,以前没这样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