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 7-MicroWIN SMART 提示内存不足?怎么解决?

楼主(2016-09-17):
STEP 7-MicroWIN SMART 提示内存不足?怎么解决?
小弟初学,各位大神,解决一下。

网友A:
如果真的不足,考虑硬件升级。
如果是软件问题,考虑换个操作系统。

网友B:
更新编程软件

网友C:
什么内存不足?PLC? PC?
PLC的话就是选择的PLC型号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