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17):
进线是三相四线制,然后地线另外自己打地桩接地。SPD前端应该选3P还是4P的?

网友A:
用4P空气开关

楼主:
万一断路器的的零线一极断掉,那么造成的380V回路电不是把家里的电器烧一片.

网友B:
问题在于你SPD前端的断路器是专为SPD使用还是整个供电线路的总断路器。

专为SPD使用,3P(或者不断N的3P+N)即可。如果是整个供电线路的进线总开关,视你的用电场所实际情况决定。

用电量大的工厂、车间等场所,用3P(带漏电用的3P+N),用电量不大的3P+N;

一般商住楼的4P(或者可断N的3P+N)。
  • 下载积分:+5(小蜜蜂) 真诚感谢!

网友C:
    象你说的这样情况,我想起以前做的低压配出柜前最端就有,好像都是3P加零排的多吧。
  • 下载积分:+5(小蜜蜂) 真诚感谢!
  • 一分学习,三分实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问题在于你SPD前端的断路器是专为SPD使用还是整个供电线路的总断路器。

    专为SPD使用,3P(或者不断N的3P+N)即可。如果是整个供电线路的进线总开关,视你的用电场所实际情况决定。

    用电量大的工厂、车间等场所,用3P(带漏电用的3P+N),用电量不大的3P+N;

    比较具体,视情况而定吧。
    一分学习,三分实践。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在于你SPD前端的断路器是专为SPD使用还是整个供电线路的总断路器。

    专为SPD使用,3P(或者不断N的3P+N)即可。如果是整个供电线路的进线总开关,视你的用电场所实际情况决定。

    用电量大的工厂、车间等场所,用3P(带漏电用的3P+N),用电量不大的3P+N;

    SPD的前端的断路器既是一个分路总断路器,又是为SPD准备的。SPD击穿短路后可使这个分路总断路器跳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