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模拟量转换?

楼主(2016-09-17):
现有1个称重传感器,量程6KG——35KG(6000g-350000g),输出电压0——5V,模拟量模块精度0——6000,客户要求传感器精度克表示,由于SCL指令中操作数是BCD码(最大9999),350000远大于9999,所以不能用SCL指令,请问用什么样的计算公式去转换?谢谢

网友A:
转换输出值乘以1000转换不就可以了,如果触摸屏的话,那么直接触摸屏上线性转化,PLC中连SCL指令也不需要。

楼主:
大师:如果用PLC写线性转化程序,类似于三菱PLC的模拟量,怎么样的计算公式?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师:如果用PLC写线性转化程序,类似于三菱PLC的模拟量,怎么样的计算公式?谢谢
初中数学中的直线方程的5种计算方式都可以。
Good Lu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