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 A1SH 系列

楼主(2016-09-17):
我司有一台平板线,是(广州腾麒机械厂制造,听说去年散了),上海腾麒也有公司,PLC是三菱PLC A1SH 系列 ,这次中秋节放假三天,节后上班第一天由于电池不足,程序丢失,把原备份程序灌入PLC,定尺辊与剪床无动作,请大家帮忙分板是什么原因呢!之前没碰到这样的情况,谢谢各位!!!

网友A:
PLC输入,输出正常吗

网友B:
丢失设置的各种参数,掉电保持寄电器的数值应该都为零呢。而备份只是备份程序和参数,而寄存器里的数并没有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