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 PLC 能不能控制8轴伺服/步进,

楼主(2016-09-18):
FX-3U PLC 能不能控制8轴伺服/步进。就用它本身的IO点数,可不可以实现控制,不用扩展单元,程序改怎么写

网友A:
1个FX-3U本身可以同时控制3轴,加一个定位模块,可以实现同时控制4轴,如果你8个轴需要同时动作,那就不行,如果不需要同时动作,可以通过控制继电器进行切换来实现。
怎么控制。可以说详细一点不啊,万分感谢,我想用运动控制器来控制,不知道效果。。
松下PLC交流群:QQ724991044

网友B:
8个轴不建议用3U

网友C:
我见过用3个3U来做的案例

网友D:
PLC与运动控制通过继电器可以简单通讯完成多轴控制,轴的数量取决于运动控制器

网友E:
有用3和3U控制8个轴的,

网友F:
速度控制就可以了,
8轴,要是要求不高的话可以使用信捷的XD例10轴控制器

网友G:
用3个FX3U和N:N网络控制。

网友H:
完全可以,用速度模式也是可以定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