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PLC读取的数据异常可能是以下原因,,,谁碰到过???

楼主(2016-09-18):
买的非标机器上的,使用的国产工控板,PLC链接显示FX-1N.(下载线我使用的信捷的,三菱的连不上)、下载参数时会跳出输入关键字,输入关键字下载成功。但是下载主程序时就没有跳出输入关键字。直接显示:从PLC读取的数据异常可能是以下原因,对连接对象制定的设定有误
2.由于电缆异常,硬件异常或噪音等,使与PLC通信变得不稳定
3.PLC内部的数据损坏

网友A:
端口设置的正确吗?
一分学习,三分实践。

楼主:
端口肯定正确。参数都下载了。但是下载参数后我再点传输设置,波特率里只有9.几和11.几的选项了

网友B:
.........听都听不懂

网友C:
好多工控板是不支持上传的,故此

楼主:
谢谢!只能自己重新编了

网友D:
国产工控板
一般的都是单向的,不可逆的,楼主还是自己写吧。
永无止境 !@#$%^&*

网友E:
是不是用的易控王的控制板?

网友F:
这么杂的配制还真不知道是硬件问题还是软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