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18):
这块板上有两个原件炸了,IC可以找到一样的,可是二极管就不好找了,ZD301 ZD302这两个二极管上只有163三个数字,这代表什么?初来乍到,多多指教。

网友A:
超快整流二极管SF163
  • 下载积分:+1(jinghe) 热心助人!

楼主:
    还有个原件上印字C3是什么?电路板上标明DA301。谢谢楼上大侠。

网友B:
    标163的件,看电路可能不是超快恢复整流管:
    1、有一端是接地的,而布线不像是电源的续流电路。
    2、PCB上的标号是"ZD"开头,一般稳压管的标号会用"ZD"开头。而且布线上很像是稳压管。

    根据以上两点,我认为是稳压管的可能性很大。因为图片不全,无法完全确定。
    如果是稳压管,电压参数可以通过观察它所保护的对象估计出来。
  • 下载积分:+3(lvpretend) 内行。

网友C:
    疑似是16.3V的稳压二极管。
  • 下载积分:+3(最远是多远) 好贴好贴!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疑似是16.3V的稳压二极管。

    16.3V的稳压管不是太常见。

网友E:
    故障原因找到了,直流高压串入低压检测回路,二极管是作为防止高压串入低压检测回路设的保护,找不到代用的我直接用导线连起来算了

网友F:
    二极管 具有单向导电特性  你直接用到线连接 这算啥?

楼主:
    避免导线一次高压串入低压端不就好了,主要是找不到代用的二极管,不知道他的具体参数,不敢乱上。

网友B:
    1、如果二极管已经击穿,拆掉进行下一步。如果有好的,直接下一步;
    2、用示波器测量一下实际工作峰值电压。然后选一个大于实际峰值电压20%左右的稳压管就可以了,不要乱来,否则后悔。

网友G:
    差不多了,应该就是五楼说的,用16.3V的稳压管就行了

网友H:
快速整流二极管

网友I:
分析一下电路原理,应该可以看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