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 200 SP9 的帮助没法使用怎么解决

楼主(2016-09-18):
如题S7 200 SP9 的帮助没法使用怎么解决 我的是win7 32位旗舰版的

网友A:
要装一个补丁
请问文件的全名是什么 谢谢

网友B:
装微软的CHM文件补丁就可以了。
请问文件的全名是什么 谢谢

网友C:
咱现在转到SMART了

网友A:
Windows6.1-KB917607-x86.ms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