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
步进电机设置 求版主帮忙

楼主(2016-09-18):
雷赛DM860+57HS22-A
PLSY K100 K500 Y1 这个时候就能转动
如果是PLSY K400 K500 Y1 不能转动
请问为什么呢?
本人是初学者,希望能得到各位版主得赐教 十分感谢

网友A:
第二个的时候电机有没有响 就像哪种走不动的感觉 如果是那就是速度太快了 过冲了 把K400改小点就可以了

网友B:
按理说400的频率不高啊,看看驱动器电流是否设置正确。

网友C:
2楼说的是,看看驱动器的几个参数设置

网友D:
步进电机的驱动器上面有细分,你把细分调高点也可以。步进电机一般在300转左右吧,一般是1.8度的,没有细分的话200个脉冲转一圈,正常使用时要注意驱动器的细分

楼主:
电流设置最低才能使用 高了不动 奇怪

楼主:
PLSY K100 K0 Y001
这个一直让步进电机转动的,但是转动一会后,继电器有亮起,电机不动 为什么 求助

网友E:
给到步进电机速度太高了。换另外一个定位指令,带加减速的,这样可以不用管步进电机那边的设置

网友F:
参数没设置好吧

楼主:
不知道哪里出现问题 请大侠赐教

网友G:
1、电机与驱动器的电流设定不正确。
2、步进电机的接线有错误。
3、速度太高,请使用加减速脉冲输出指令。

网友H:
用plsyk100Doy0试试
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