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师傅们帮忙看看我的伺服回零程序,有点问题。3U的

楼主(2016-09-18):
我现在用附件图片的程序 回零。但是每回回零的位置都不一样,在百度上看到可以用Z相 的方式添加条件,但是 不会。在这里请大神帮忙改改。谢谢

网友A:
最好用正常的回原点指令

网友B:
正常的回零指令你不用 搞这些奇奇怪怪的干啥

网友C:
直接用带近点搜索功能的回原点指令就可以了

网友D:
SET S120前面的条件用脉冲,DDRVI指令的脉冲数的个位十位改为零,,复位S120的条件改为M8029,M8039

网友E:
都是大神,学习了

网友F:
这是什么回原点程序?规范点吧

楼主:
谢谢大家 搞定了。 先回负极限 然后用zrn

网友G:
按照1楼的写,就没有问题了。
如果将第二个X01,改变一下输入(X0-X7)接入伺服电机的Z相脉冲,那回原点的精度就大大提高了。

网友H:
留言保存,以后应该用的上
速度让时间更充裕

网友I:
多看贴,多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