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plc与扫描枪通信问题,懂得请进!!

楼主(2016-09-18):
客户提供一个扫码枪USB借口的,怎么与PLC通信,要买个USB转485的模块吗。
可是USB转485后,扫码枪的电源怎么办,不用管吗,485插到PLC上,由PLC提供电源吗
怀疑他们的扫码枪是随便买的,对品牌有要求吗

网友A:
USB条码枪你用USB转485模块连接PLC肯定不行的
最简单就是把USB条码枪扔掉,重新购买一个RS485的条码枪,因为200PLC的通信口是485的,正好对应上
如果买不到485的可以考虑购买RS232的条码枪,这个时候需要在购买一个RS232转485模块
232这端连接条码枪,485这端连接PLC的通信口
下载积分:+1(2310036294)

网友B(2017-08-04):
扫描枪扫出来的是一串数字或字母组合,怎样让PLC 设备识别这串数字,并作出相应呢?请知道的朋友详细讲解一下

网友C:
一般是ASSCII 485Modbus的对应关系
huiyang

网友D:
扫描枪 USB供电,可以这样用的。没做过PLC,不过直接插在屏上,扫一下就可以读出数据,用PLC也可以。